这种叠层的L1和L2走线参考的谁

楼主(2019-03-28):
16层一阶HDI板,板子上 L1 L2 L15 L16都有走差分线

楼主:
用ALLEGRO自带的算阻抗工具算出来的数据能用吗

楼主:
L1,L2参考的是L3吗?如果是的话,这两层走线会互相干扰吗,影响大么

楼主:
L1走线100欧7.5/6.5 L2走线100欧3.5/10.3

楼主:
我好像明白了,表层的走线没有参考,所以才会走这么粗

网友:
    这种层叠L1,也就是TOP层不是应该尽量少不走线吗?看你的阻抗设计L1是参考L3。真没办法才这么处理吗,这么多层不应该吧。

网友:
    参考层通常都是指的相邻层

网友:
    T层和B层应该少走线,尽量只做扇出处理

网友:
    这种叠层信号干扰估计有点大哦,一般TOP和BOT都是参考的GND,即L2和L15是GND,最好避免双带线,有16层那么多可以好好规划一下

楼主: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8166
    这个是PCB

网友:
    感觉板子做的好烂,16层盲埋孔  高速差分晶振穿线  极限走线宽度3.5mil ddr3数据没同组同层  只能说有钱任性啊

网友:
    只要知道板厚,介质,层叠,线宽线距,用si9000算一下就知道是参考哪一个层了,走线是可以隔层参考!

网友:
    这样叠 不应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