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FPGA状态机又有新办法啦,四段式状态机!

楼主(2019-03-29):
    转——FPGA状态机又有新办法啦,四段式状态机!

    FPGA中,相信有FPGA学习经验的都能了解,现在流行的状态机设计,一般可分为一段式、两段式和三段式,如果不了解的,可以自行百度。
    上面的三种设计法虽然很流行,但设计时仍然要考虑很多因素,导致总是要反反复复调试才能设计成功。这不符合明德扬一次考虑一个因素、一次性设计正确的设计理念。为此,明德扬特推出四段式状态机的写法。
    四段式不是指三个always代码,而是四段程序。使用四段式的写法,可参照明德扬GVIM特色指令Ztj产生的状态机模板。
    第一段,同步时序的always模块,格式化描述次态迁移到现态寄存器。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begin

         if(!rst_n)begin

            state_c <= IDLE;

         end

         else begin

            state_c <= state_n;

         end

    end
    第二段,组合逻辑的always模块,描述状态转移条件判断。注意转移条件用信号来表示,信号名要按明德扬规则来命名。

    always@(*)begin

         case(state_c)

            IDLE:begin

                if(idle2s1_start)begin

                    state_n = S1;

                end

                else begin

                    state_n = state_c;

                end

            end

            S1:begin

                if(s12s2_start)begin

                    state_n = S2;

                end

                else begin

                    state_n = state_c;

                end

            end

            S2:begin

                if(s22idl)begin

                    state_n = IDLE;

                end

                else begin

                    state_n = state_c;

                end

            end

            default:begin

                state_n = IDLE;

            end

         endcase

    end

    assign idle2s1_start = state_c==IDLE  && ;

    assign s12s2_start  = state_c==S1   && ;

    assign s22idl_start  = state_c==S2   && ;
    第三段,用assign定义转移条件。注意条件一定要加上现态。

    assign idle2s1_start = state_c==IDLE  && ;

    assign s12s2_start  = state_c==S1   && ;

    assign s22idl_start  = state_c==S2   && ;
    第四段,设计输出信号。明德扬规范要求一个always设计一个信号,因此有多少个输出信号,就有多少个always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begin

         if(!rst_n)begin

            out1 <=1'b0

         end

         else if(state_c==S1)begin

            out1 <= 1'b1;

         end

         else begin

            out1 <= 1'b0;

         end

    end
    明德扬四段式状态机符合一次只考虑一个因素的设计理念。第一段代码,照抄格式,完全不用想其他的。第二段代码,只考虑状态之间的跳转,也就是说各个状态机之间跳转关系。第三段代码,只考虑跳转条件。第三段,每个信号逐个设计。
    明德扬为了保证一次设计正确,还制定了一些规范。例如第二段的跳转条件,只准用信号名代替,并且制定了跳转条件的命名规范,1是解决了命名困难的问题,2是对转移条件一目了然,如idl2s1_start,就可以看出是IDLE跳到S1状态的条件。还有,明德扬规定转移条件的格式,一定是当前状态&&具体条件,以防想不到的情况出现。有了这些规范的保证,无论多复杂的场合,任何设计都能有条理、有步骤地一次性设计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