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滤波的疑问

楼主(2019-03-29):
    网上看到一段关于滤波电容的说法,不太明白,请教各位大神,可以看图中红色框出部分

网友A:
    这句话有什么不明白的

楼主:
    主要是第一句话,信号频率越高,什么衰减越大,信号衰减越大?那跟说它是“水塘”有什么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句话有什么不明白的

主要是第一句话,信号频率越高,什么衰减越大,信号衰减越大?那跟说它是“水塘”有什么关系,然后这个比喻里面电容是水塘,增加的水是什么的比喻,水量是什么的比喻

网友B:
    是噪声衰减越大,它说的没问题,只是前后逻辑不搭

网友:
    水塘是储电能力,泄到地的噪声不影响储电能力,应该是这个意思,冲放电是负载动态决定的和滤波不一样

网友:
    谢谢分享,滤波电容的具体选择,一个要看仿真结果;另一方面,要看实际产品的测试。
    仿真只是确认电容容量的大概范围,实际测试确认电容的准确容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噪声衰减越大,它说的没问题,只是前后逻辑不搭

是感觉这个逻辑有问题,看不明白整段想表达的意思

网友:
    这段话最主要的思想就是第一句,电容两端的电压不会突变,认真想一下
    顺便用这个原理去看一下
    1.电容通交流阻直流的原因
    2.电荷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