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控制电机正反转

楼主(2019-03-29):
51单片机控制电机正反转

k1、k2分别控制电机正反转,按一下k1正转,再按一下停止;按一下k2反转,再按一下停止。正转时按一下k2停止3秒再反转;反转时按一下k1停止3秒再正转。电机正转或反转运行了30秒后自动停止。再按k1,k2电机又会运行,c51单片机12Mhz晶振,程序应该怎么编。

网友A:
需要编几个部分的程序,
一,两个电机不同方向的启动程序。二,两个电机的停止程序。三,定时程序。四,按键的判断程序。

网友B:
这个问题不会用单片 用PLC到时可以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编几个部分的程序,
一,两个电机不同方向的启动程序。二,两个电机的停止程序。三,定时程序。四,按 ...

电机方向由硬件控制,只要控制两只继电器即可。主要问题是定时与按键扫描同时要进行不太好写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不会用单片 用PLC到时可以搞

我当然知道plc可以,可现在要求是单片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方向由硬件控制,只要控制两只继电器即可。主要问题是定时与按键扫描同时要进行不太好写程序

定时器和按键扫描的程序都要短,定时器中断只做必要的判断和设立标志,你这有多个时间定时。
按键扫描程序应该扫描按键后只返回有无按键按下,如果有的话,再返回一个按键值,用来判断是什么键按下。
在主程序里对定时器标志和按键扫描返回进行判断,以此来决定该做什么

网友:
用中断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