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E2005 SP3 中默认铜皮灌铜方式如何设置?

楼主(2019-03-29):
如图,05版本没有设置默认的铜皮灌铜 方式,每次设计完只能一个个铜皮选中,再修改孔,PIN的灌铜方式,
求教在哪里设置默认的灌铜方式。感谢!

网友:
    楼主,你所说的灌铜就是软件自动添加铜皮吗,把一些不用的区域填充上shape?

楼主:
    就是铜皮与VIA ,通孔,表贴焊盘的连接方式,(十字,还是全连接等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铜皮与VIA ,通孔,表贴焊盘的连接方式,(十字,还是全连接等等)

    就是在这个里面,因为2005的动态铜当时还不是那么先进,你可以对里面所有层面的电源地网络进行初始设置后,再统一生成动态铜皮,每更改一次就需要重新生成一次。

楼主:
    就是要一个个设置,比较麻烦,需要找到修改默认的方法,这样不用每个铜皮去修改

楼主:
    AATK中也没这个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AATK中也没这个功能,

因为是版本比较低,当时还没有icdb的说法呢,动态铜修改比较麻烦,以后的版本就好了,实在忍受不了建议就升版本。

楼主:
    好的,多谢了。公司升级版本太麻烦,库全要重来,提了几次,就是不升级,没办法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多谢了。公司升级版本太麻烦,库全要重来,提了几次,就是不升级,没办法了。

高版本的打开低版本的库一般问题不大,就看你的原理图用的是DC还是DX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高版本的打开低版本的库一般问题不大,就看你的原理图用的是DC还是DX了

    看来版主用MENTOR很久了,老版也那么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版主用MENTOR很久了,老版也那么清楚

版主威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版本的打开低版本的库一般问题不大,就看你的原理图用的是DC还是DX了

    EE05 中心库与后面大不一样,全得重来,没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EE05 中心库与后面大不一样,全得重来,没办法

2007的中心库都是可以用在2005的,直接调用都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用文本编辑器,批量修改Config\PlanesProcDlg.dat

网友C(2019-05-24):
引用 网友A:
高版本的打开低版本的库一般问题不大,就看你的原理图用的是DC还是DX了

    mentor 中有静态铜这个概念吗,我用的VX2,有的话在哪里设置,谢谢版主

网友:
引用 网友C:
    mentor 中有静态铜这个概念吗,我用的VX2,有的话在哪里设置,谢谢版主

    当然有这个概念了,我在置顶区的教程里面应该涉及到了铜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