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2864怎么知道带不带字库?

楼主(2019-03-29):
LCD12864怎么知道带不带字库?

我有一块12864,怎么知道带不带字库,弄了一段程序进去,没显示,有亮度
这货是我捡来的。

网友A:
应该是带字库的,其中一个引脚是psb,这个应该是用来选接口模式的。
普通不带字库的12864应该是由cs1,cs2两个引脚,是用来选左右半屏的,所以不带字库的屏的程序有一个选择左右半屏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带字库的,其中一个引脚是psb,这个应该是用来选接口模式的。
普通不带字库的12864应该是由cs1,cs2 ...

大侠,你好厉害。那么为什么我写的程序烧进去,他不显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侠,你好厉害。那么为什么我写的程序烧进去,他不显示

调一下对比度就看看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一下对比度就看看怎么样?

兄弟,厉害,果然是对比度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