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延时是什么?为什么滤波器会带来群延时

楼主(2019-03-29):
之前调天线在使用网分的时候,会看到formate选项里有一项叫Group delay,我从来没关注过它。

后来听同事说滤波器会带来群延时,就是这个group delay,会对系统线性度造成影响,我是一脸懵逼啊,看了一些资料也没太明白。

求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
你可以查看一下两端口器件的传递函数,除幅度外,相位上也是频率或时间的函数。
由此产生时研概念

网友:
群时延是每个器件都有的。
应该是群时延波动 对系统指标有影响

网友:
群时延估计就是带有信息的电磁波传播时延。
含有信息的电磁波输入到滤波器,就在滤波器里面不停振荡几百次上千次,才从输出端口跑出来,时延就产生了。
所以滤波器是慢波结构,是吧?

楼主:
谢谢楼上的解答。相位时延的概念我还是清楚的。射频信号通过滤波器的时候,相当于走过相对波长的电长度,也就和楼上说的,震荡了几百次。我就是不理解,为什么滤波器这种无源器件,信号通过它时,不同频率的相位变化率会不一样。不理解啊。是因为阻带的信号被反射的原因么?

网友A:
与阻带信号被反射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与阻带信号被反射没关系。

那是和什么有关系,求大神解答啊

网友:
额,完全不懂在说啥,学习下

网友:
关注中,等更新

网友:
楼主这么钻研值得肯定。

群延迟响应:反映了各频率分量通过滤波器后在时间上的延迟情况,如果滤波器通带内:

那么滤波器对各频率分量的延迟相同,为线性相位滤波器。
如果群延时相同,那么从时域上看,输出端的波形与输入端形状上是相同的,包络肯定也相同。

网友:
为了得到比较大的延时量,可采用同轴电缆。
如果同轴电缆太长,体积、重量、损耗太大,也可采用延迟线滤波器。
功率可以做大些,例如早期前馈线性功放的主延迟线。

还有超声波、CCD等方案,但转换效率差(插损大),似乎只能用于小功率。

网友:
楼主是个爱学习的人

对于楼主的疑问,我讲讲自己的见解。
楼主其实对相位延迟的概念很清楚了,知道信号在通过系统时会有时延。
而群延迟是 相位/频率 变化率的集合。它考察的不是相位变化本身,而是相位变化的快慢

网友:
那么,为什么不同频率的射频信号,在通过一个非线性系统时,它们的相位变化率会不一样呢?

对于一个包含多种频率分量的射频信号来说,其在通过一个非线性系统时,它会产生谐波,在阻抗变化剧烈的频谱区域,这种谐波产生会更加明显。而谐波之间的互调结果则会落在工作频带内,和原先的波形叠加,从而造成了相位失真。

简单来说,就是传输方程的高次项,造成了系统的失真。

网友:
对于滤波器来说,其通带内的频率,如果纹波足够平坦,那么其群延迟是很小的。而在阻带和通带之间,由于阻抗变化明显,高次项的能量也比较大,其群延迟就会很差。

举个例子,如图

我们看到,在阻抗变化剧烈的区域,其群延时也非常大

楼主:
似乎有点明白了~ 感谢各位的帮忙,非常感谢!

网友:
讲得很好,学习了

网友:
额,这个厉害了,一直不太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