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网络net载入

楼主(2019-03-29):
各位大神有遇到过从原理图update到pcb中后出现极少数点网络漏加载的情况吗?

网友:
初次将原理图导入PCB时,若原理图封装与PCB封装的脚位编号对不上,例如一个是1而另一个是A,就会漏。
但是再导一次,就能发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