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Vx.2.3

楼主(2019-03-29):
pads Vx.2.3為什麼銅簿在重新打開之後會變回 2D 圖 ?  pads9.5 可以每次打開都是成銅效果, pads Vx.2.3就不可@了嗎 ?

左邊是打開前, 右邊是打開後

左邊是打開前, 右邊是打開後

Nudge 已經選擇了

Nudge 已經選擇了

网友A:
选项里面有个铺铜相关的,文件打开自动填充,勾选上就可以了

网友:
填充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现在都到VX2.4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项里面有个铺铜相关的,文件打开自动填充,勾选上就可以了

已經選了 , 反應跟 PADs9.5不一樣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經選了 , 反應跟 PADs9.5不一樣

hatch and flood--aotohatch on file load

不是nudge

网友:
绘图下面有个填充与灌注,然后右边的文件加载时自动填充选上打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