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3dB电桥相关问题请教大神

楼主(2019-03-29):
最近在做一个项目,看到一篇参考文献,采用双平衡检波结构:

文中有这么一段话:平衡式检波器原理图如图所示,其中 D1,D2 是两只相同的检波二极管,
当 3dB 电桥是理想电桥时,D1,D2 的反射信号在输入端口正好大小相同,相位相反,互相抵消,
使得反射信号很小,电路得到良好的匹配。
据我所知,3dB电桥输出应该是90°相位差,怎么会有180°呢?本人菜鸟,求科普!非常感谢!

网友:
没错,3dB电桥是90度相位差。
但你想啊:输入信号到达两个二极管,相差90度。
然后再反射回来,到达3dB电桥输入端,这不又相差90度了?
加起来就是180度,抵消。

网友:
哈哈,版主解释的很好,赞一个

网友:
学习了,90度电桥的应用非常广泛,在超外差接收机中可用于抑制镜频的结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