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楼主(2019-03-29):
求大神分析图片中红色框内电路,谢谢

网友A:
按我的理解,该部分功能应是这样的:正常情况Q5导通,Q3截止,Q43的VGS在Q5作用下为低电压,使PMOS管导通。当输入过压时,Q3导通并控制Q5的基极电流,使Q5的集电极电压升高,逐渐关闭PMOS管。Q6为辅助电源,其C-E之间承担一定的压降,使Q5能够工作在饱和区,降低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我的理解,该部分功能应是这样的:正常情况Q5导通,Q3截止,Q43的VGS在Q5作用下为低电压,使PMOS管导通。 ...

    非常感谢,还有一点想请教一下,下图比较难弄明白,还需麻烦您讲解,谢谢

网友A:
    实际上Q6、D4、D8也可以不用,只用Q5也可以。但考虑到输入电压比较高,PMOS管能够可靠工作在线性区,VGS需要接近-10V左右(也就是Q43的3与1的压差),剩下的压差由R34和Q5的C-E来承担。在没有Q6时,流过R34的电流是流过稳压管Z04的电流,电流值稍微小了点,使R34承担的电压不太大,剩下的电压全由Q5去承担,造成Q5的VCE过高,促使该器件工作于放大状态,器件的耗散功率会较高,如无散热措施会造成器件很快失效。增加了Q6电路后,会提高流过R34的电流,使电阻两端电压提高,这样就会使Q6、Q5两个器件的VCE降低,从而降低耗散功率,温度也就没那么高了。这个电路原理不难,难点是体现在如何调配各器件所需承担的功耗,使器件尽可能在不增加额外散热措施的情况下稳定工作。

网友:
    学习学习,如果只是过压保护一个稳压管和三极管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上Q6、D4、D8也可以不用,只用Q5也可以。但考虑到输入电压比较高,PMOS管能够可靠工作在线性区,VGS需 ...

    谢谢

网友B:
    您好 用什么软件仿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 用什么软件仿真的?

    我都不会仿真,你用什么软件仿真,求教

网友(2019-05-28):
引用 楼主:
    谢谢

    學習了,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