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DC Drop中reference net 设置有个疑问

楼主(2019-03-29):
请教前辈们,
我在仿真DC Drop时候,设置完reference net运行仿真。
程序爆出:  DC Engine failed : IC61 does not have any reference pins .
我已经将reference  NET 设置为GND,但是IC61是个运放,没有引脚连接到GND,仅有正负电源连在引脚上。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处理好呢?
请教了,,

网友:
    手工放置呀

网友:
    设置一个阻值小的电阻端接到GND

楼主:
    好的,谢谢前辈,,
    我看看怎么能加入一个电阻。。。
还没操作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