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9-03-29):
    原理图导入PCB时候,出现如下提示:
接下来PCB就无法保存了,这是怎么回事?
PS:原理图使用AD16画的,PCB是AD18

网友:
    关闭软件重新启动或者重新安装就好了,破解软件总是有一些不稳定的

网友:
    一般也只能,关了重开,偶尔还是会莫名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