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llergo检查线宽的问题

楼主(2019-03-29):
    原来做POWER PCB的时候有显示全版用过多少线宽的线,可以直接点中那个线宽然后显示,或者直接change多少线宽到多少线宽的功能,allegro目前还没有找到这个功能,请问有知道的吗?这样在更改层叠的时候,线宽可以一键更改,不会手动改的时候漏掉一些线了。虽然细线改粗线可以通过报错来检查,但是粗线改为细线的话很可能会忽略掉

谢谢

网友A:
    请问怎么看所有线宽呢?

网友:
    线粗的也可以设置最大线宽,出DRC,目前改线宽是手动,有了解的大神可以说一下

网友B:
    在allegro里面什么一键的一般需要skill脚本来完成!EDA365 Skill工具里面的第七个功能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了!
    https://www.eda365.com/eda365libs/eda365skil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怎么看所有线宽呢?

这里面可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allegro里面什么一键的一般需要skill脚本来完成!EDA365 Skill工具里面的第七个功能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了 ...

    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

    你的菜单Lonwey->Route Tools->Check/Change Width这个功能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菜单Lonwey->Route Tools->Check/Change Width这个功能就可以了!

版主神通广大!你怎么知道我这个名字下面的功能!这个skill还在慢慢摸索中,没有注意,非常感谢提醒!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里面可以看

我是说在POWER PCB中如何查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说在POWER PCB中如何查看呢?

在界面上点右键→FIND里面可以查找,希望能帮助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界面上点右键→FIND里面可以查找,希望能帮助你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