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6以后的版本,双面板如果上下都有重叠的元件往往拉不准?

楼主(2019-03-29):
就是顶层和底层都有贴片元件并重叠的话,很容易拉错元件,16.1.12以前的版本我只用过9.4的,那个版本就不会这样,怎么解决?

网友:
都这样子,我的方法是把其中一个锁住。

网友A:
你说的是这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这个意思?

果然是这里,高手,为啥你这么厉害?

另外再请问一下,关掉自动移除闭合回路的选项后修线仍然会自动修改何解?

如下图,人工修线变成这样了:

中间的一截被自动修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果然是这里,高手,为啥你这么厉害?

另外再请问一下,关掉自动移除闭合回路的选项后修线仍 ...

没碰到过这个情况,我一直都是不勾这项的,一直没有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