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硬件控制延时开机有什么好方法

楼主(2019-03-30):
用硬件控制延时开机有什么好方法

你要延多久?用什麼訊號當觸發?

网友:
请参见发帖:6种延时电路工作原理详解

网友:
用NE555可以做短時間延遲

网友:
什么原因需要延时,是多芯片上电至稳定时长不一致?
检查原因,

网友:
等待楼主更新

网友:
使用RC电路,调整R和C常数,让电容充到某个幅值是激发开机使能信号。

网友:
RC延时,控制MOS管栅极充电

网友(点评):
典型的缓启动电路。

网友:
RC延时复位:简单便宜,问题是受温度影响大;
专用芯片复位:可靠性好,价格贵;
用板上的逻辑芯片延时复位:可靠性好,不增加成本。

网友:
可以用RC延时,简单方便,但是误差比较大,注意好你芯片的开启电压,另外计算的时候留多点余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