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place etch 问题

楼主(2019-03-30):
    我的replace etch勾上了,走线的时候从一根线上再拉出来一条线,原线的下部分会消失。而不是像以前一样拉出来的新线连到旧线上,中间的那一段重复的旧线会消失。

网友:
    原线的下部份没接到过孔或焊盘吧

网友:
    replace etch本身意思就是会替换掉你原来的走线。

网友(2022-08-25):
    replace etch 只能替换单根走线吗?如果是差分对想要同时替换两根线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