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ckage design 17.2的BGA Edit怎么找不到这个选项

楼主(2019-03-30):
    大家好,小弟在按照毛大大的书中的第4章进行操作时,发现我的17.2的版本的Edit菜单栏里找不到BGA Edit的选项,想请问该版本是在哪里编辑BGA参数的?
    我使用的product是allegro package designer XL。

网友(2019-07-14):
    换个版本吧

网友(2019-08-14):
    我的也是,我用的16.6,使用的product是Allegro package designer L,另外问下这个产品选择有影响嘛

网友:
    我用17.2的也找不到

网友(2019-12-11):
    我也找不到,同求解答

网友(2020-05-14):
    可以提供一下软件的安装包吗?这个软件还需要付费吗

网友:
    请问一下,这个BGA Edit的选项最后找到了吗

网友:
    在file ---change editor中将修改为 APD layout xL

切换成此版本后,就有了editor BGA选项了

网友(2022-03-16):
    想问问大家找到解决方法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