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nalyze-Model assigment进不了

楼主(2019-03-30):
如题所问,会产生这个error,请教一下谁遇到过?是怎么回事?
E- *Error* setq/set: Variable is protected and cannot be assigned to - treeItem

网友A:
    器件属性有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器件属性有问题吧

    请问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A:
    修改器件属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改器件属性

    是在原理图中修改?还是在PCB中修改?能具体指点一下么?谢谢

网友:
    请问有做了 DB CHECK吗?

网友(2020-02-13):
    我的软件也有这个问题,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analyze 其他几个可以打开

网友(2020-04-23):
    我也碰到了这个问题  第一天怎么搞都不行,第二天恢复了

网友(2023-06-14):
    请问怎么解决的,同样遇到这种问题17.2的版本。。。

网友(2025-01-10):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请问怎么解决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