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17.2简直要抓狂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2019-03-30):
各位大侠,帮忙看下以下几个问题:

问题1:如下图,过孔上自动加了泪滴

如果我用鼠标点住这个过孔想微调位置(这个操作在布线调整时应该经常用到吧),这时过孔移走后,泪滴还在原来那个地方不消失。如下图:

泪滴还在那个位置,这就导致了过孔一下跳出去很远,因为这个泪滴相当于一个铜皮(而且还没网络了),过孔会自动避开它,一下跑的很远,鼠标稍微一动就忽上忽下,忽右忽右,没办法移到想要的位置,非常的抓狂。

上传个gif大家感受一下这种抓狂。图中的白十字是鼠标,鼠标移动没超过1mm,但过孔跳来跳去,无法控制。因为原来那个地方有个泪滴不消失,过孔一直在避开它。

大家有碰到这个问题吗?

我设置了动态加泪滴,如下图:

我看很多人是画板完成最后再点这个命令来加泪滴,既然可以动态生成的,何必最后再多这一个步骤呢。
当然,如果关掉动态加泪滴就没这个问题。
但是以前用16.3,16.6时都没这个问题。在17.2,补丁048中有这个问题,我升到了最新的052补丁,还是有这个问题。

问题2:打开文件时要点好几次才能打开,052里也是这样。前几次都反应,什么界面都没有,就和没点一样。有时点四五次软件才打开。

问题3:3D功能是很好看,生成的板子很真实。但怎么只有一个角度,不能用鼠标拖着旋转,我看官方的视频里有可以的啊?(更新一下,这个没问题,按住shift+鼠标中键可以旋转,不过这操作一般人想不到,菜单上也没提示)

17.2问题太多了,但升级了就回不去了。唉。。。感觉比16.6没什么提升。对我来说唯一用到就是我用4K屏,16.6字非常小,眼睛看的疼,如果设置150%显示,字是模糊的。17.2支持了高分屏(但orcad 17.2还是没支持)。

我现在不要求别的什么新功能,最基本的布线没问题就好。

补充内容 (2020-4-24 11:37):
问题 1已经在hotfix65里修正了。
但hotfix65不支持中文路径了。中文路径导入网表会提示错误,但又不显示具体错误,一片空间。放英文目录里可以显示,这个软件的BUG永完改不完啊。

网友(点评):
當年沒看到這問題, 但對我來說這是操作SOP的問題, 因為ALLEGRO非立即式的淚滴, 要改只能先全刪再全加, 就理解及步驟問題而已. 就依廠商規則定義SOP.

网友:
用16.6就好了

楼主:
文件用17.2打开过,封装大部分也改了。。。换不回去了。

楼主:
问题4:路径里不能有中文。虽然使用没问题,但中文会变乱码。以前16.6没这问题,越改越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4:路径里不能有中文。虽然使用没问题,但中文会变乱码。以前16.6没这问题,越改越差了。

17版本不支持中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文件用17.2打开过,封装大部分也改了。。。换不回去了。

封装还是有办法降版本的!

网友:
我的17.2 052  把自动添加泪滴功能打开,slide或者move 过孔会自动刷新泪滴呀,没有你说的泪滴还在原地不动的现象

网友:
我也想知道怎么解决

楼主:
请问你这个动图是用什么软件拍的,我也上传一个。
从图上看,你在移动时泪滴还在原来的位置,和我情况一样,只有把过孔移动结束才,泪滴才消失。
但是你这个虽然泪滴还在原来的位置,确不影响过孔的移动,过孔不自动避开泪滴,可以移动泪滴上,这很奇怪,你是不是关闭了推挤功能:

如果不选OFF,选其它任何一个都会有这个问题吧。但是这里不能选OFF啊,选了OFF slide的功能就废了,没法推挤其它线,只能一条条线的调,还会产生DRC

你可以试下移动元件,在元件移动的瞬间,焊盘上的泪滴马上消失,放下元件时泪滴再自动重画。我觉得过孔也应该是这样,因为在16.3,16.6里都是这样的。

楼主:
我也更新了个gif在1楼,麻烦你看下你的17.2是否也有也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更新了个gif在1楼,麻烦你看下你的17.2是否也有也个问题

网友:
我试了,把bubble模式关闭就可以了

楼主:
正如我在10楼说的那样,你的Options里的Bubble是OFF的。但关掉bubble就没办法推挤线了。
我从15.7开始用,一直都没这个问题。
这应该是17.2的BUG。
再官方没修复之前貌似只能以下三种方案了:
1. 换回16.6
2. 关掉自动泪滴(也可以只关掉via的自动泪滴,因为焊盘的自动泪滴没有这个BUG)(貌似是最好的方案了
3. 要移动过孔时把Options里的Bubble设成OFF。移动线时再打开。(估计这样用会抓狂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你这个动图是用什么软件拍的,我也上传一个。
从图上看,你在移动时泪滴还在原来的位置,和我情况一 ...

Bubble 我选的off,貌似选推挤会出现你这种情况    16.6版本会不会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Bubble 我选的off,貌似选推挤会出现你这种情况    16.6版本会不会这样?

17.2以前的版本都不会有这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如我在10楼说的那样,你的Options里的Bubble是OFF的。但关掉bubble就没办法推挤线了。
我从15.7开始用 ...

网友B:
15.7就有自动添加泪滴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15.7就有自动添加泪滴功能?

有的。

楼主:
你这个好像没有问题了呀,请问是设置了哪里吗?

网友C:
画板完成最后再加泪滴,何必还用不到的时候就加呢,不过,试了一下,没你说的问题,17.2.052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画板完成最后再加泪滴,何必还用不到的时候就加呢,不过,试了一下,没你说的问题,17.2.052

最后加的话,多一个步骤,麻烦,容易忘,还可能会产生DRC。
在打开自动泪滴和推挤的情况下,没有问题吗?还有什么其它的特别设置吗。我两台电脑都是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你这个动图是用什么软件拍的,我也上传一个。
从图上看,你在移动时泪滴还在原来的位置,和我情况一 ...

2货,用 ScreentoGIf,一般人不告诉他!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封装还是有办法降版本的!

版主,17.2封装怎么降版本

网友E:
    之前有用过一段时间17.2,是真的不习惯啊。不过17.2有很多功能都很强大。习惯了16.6,默默切回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之前有用过一段时间17.2,是真的不习惯啊。不过17.2有很多功能都很强大。习惯了16.6,默默切回来了

 又改了,后来改好了,现在跟16.6没什么习惯上的大差异了,只是原理图还是慢了点

楼主:
    两位怎么解决的,说一下方案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版主,17.2封装怎么降版本

    1.市面上有人有开发出了降版本的skill了;

    2.可以将文件转成AD的,然后AD导回低版本的allegro去提取封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市面上有人有开发出了降版本的skill了;

    2.可以将文件转成AD的,然后AD导回低版本的allegro去提取封 ...

    这么厉害

楼主:
    回贴里好像有人疑似解决了问题,但好像不愿分享。再顶一下,看看还有没有人能解决。

网友:
对于问题2和3,个人怀疑是你安装后文件的问题,我的没有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2019-06-12):
    Cline一起勾选

网友(2019-10-30):
    请问一下17.2自动绕等长菜单跑哪去了?

网友F:
    你自己都知道布完线再补泪滴就好了,但懒在最后点这一步,自己懒那没什么可以解决的。

楼主(2020-04-22):
引用 网友F:
    你自己都知道布完线再补泪滴就好了,但懒在最后点这一步,自己懒那没什么可以解决的。

    明明是个BUG,17.2之前都没有这个问题,被说成懒,真是莫名其妙。。

网友:
    还是16.6用的习惯

网友G(2024-03-22):
allegro 17.2 较小的器件焊盘显示不出来,如图

    缩小就不能显示焊盘和文字

    缩小就不能显示焊盘和文字

    放大到最大就能显示出焊盘和文字

    放大到最大就能显示出焊盘和文字

网友:
引用 网友G:
    allegro 17.2 较小的器件焊盘显示不出来,如图

    各位大侠有碰到过这种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