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电路相关问题

楼主(2019-04-01):
新手请教电路相关问题

想做一个触摸的延时小灯,按照如下电路图连接,P3.0口输出高电平时为什么小灯不亮呢?求解。。。注:2个S8050的E极串联电阻均为2Ω

网友:
3.7v的地和9v地有没有连在一起

网友:
第一没共地,第二实际上灯泡最好放在发射级吧

楼主:
啊原来是没有共地,问题已经解决,多谢各位指出的问题,学习了

网友:
我去就是个共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