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从零开始学FPGA——by ihalin——按键控制LED灯

楼主(2019-04-01):
转——从零开始学FPGA——by ihalin——按键控制LED灯

在两三个月前粗略看了一遍夏宇闻的《verilog数字系统设计》,现在都忘记了好多,暑假留校开始努力学FPGA咬咬牙狠心花了一个好几百大洋(出了血本)买了一块FPGA开发板。现在坚持多学点东西,不然毕业回家就种田了。刚刚做了第一个实验:按键控制led
用了一个二选一多路选择器实现
当如果key是低电平则led输出的电瓶高低和a端的电瓶高低一样反之和b相同

用了一个连续赋值语句实现
1. module led(a,b,key,led_out);
2.
3.         input a;//輸入端口a
4.         input b;//輸入端口b
5.         input key;//輸入端口key 選擇
6.
7.         output led_out;//輸出端口led_out
8.
9.         assign led_out = (key == 0) ? a : b;
10.
11. endmodule
连续赋值语句assign:连续赋值语句只能用来对线网型变量进行赋值,而不能对寄存器变量进行赋值
input和output信号的类型默认是wire信号的

然后写了一个testbench
1. `timescale 1ns/1ps//前面是仿真步进,后面是仿真精度 #100*1ns #100.1 精度
2. module led_tb;//测试模块
3.         //激勵信號
4.         reg signed_a;//信号激励源
5.         reg signed_b;
6.         reg signed_c;//key
7.
8.         wire ledl;
9.         led led0(
10.                                 .a(signed_a),
11.                                 .b(signed_b),
12.                                 .key(signed_c),
13.                                 .led_out(ledl)
14.         );//模块例化
15.         initial begin
16.         signed_a = 0;signed_b = 0;signed_c = 0;
17.         #100;//延時100ns
18.         signed_a = 0;signed_b = 0;signed_c = 1;
19.         #100;
20.         signed_a = 0;signed_b = 1;signed_c = 0;
21.         #100;
22.         signed_a = 0;signed_b = 1;signed_c = 1;
23.         #100;
24.         signed_a = 1;signed_b = 0;signed_c = 0;
25.         #100;
26.         signed_a = 1;signed_b = 0;signed_c = 1;
27.         #100;
28.         signed_a = 1;signed_b = 1;signed_c = 0;
29.         #100;
30.         signed_a = 1;signed_b = 1;signed_c = 1;
31.         #200;
32.         $stop;
33.         end
34.
35. endmodule
然后开始RTL仿真,符合设计初衷

然后进行门

发现和RTL仿真的波形居然会不一样。现在还不知道为什么,怎么去避免。
然后我分配了引脚下载到开发板上了

a接gnd

b接vcc

a接vcc

b接gnd

做完了第一个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