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layout遇到个问题 求助下

楼主(2019-04-01):
各位前辈,请教个问题。用的AD,放置元件的时候遇到一个情况 ,放置在顶层,但是名字是反的。以前没这种现象,这是为什么,该怎么处理(PS:是放置时就要直接OK,不是放置后调整好)

网友:
你在翻转的板子上放置元件,就会这样的,在布局前或后翻转一下板子就好了,请在英文输入法下快捷键V+B。

网友:
ad 软件的话,2楼正解

网友:
双击打开丝印详情  修改下图位置

楼主:
4楼正解,把镜像(映射)去掉就可以!2楼的方法也行,多谢各位了!

网友:
按住字然後按X

网友:
查看元件库,看看位号变量是不是镜像了。

网友(2019-07-13):
    把镜像(映射)去掉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