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从零开始学FPGA——by ihalin——38译码器

楼主(2019-04-01):
转——从零开始学FPGA——by ihalin——38译码器
感谢小梅哥!!
昨天做了我FPGA的第一个实验
从零开始学FPGA我的第一个实验(记录一下)
今天第二个实验38译码器
真值表

原理:
有三个(一位)输入
一个输出(8位)
使用了一个always块,always块语句注意阻塞赋值和非阻塞赋值(<=, = )
{a,b,c}位拼接把三个一位的拼接成一个3位的
位拼接:
{a,b[3:0],w,3'b101}等价于{a,b[3],b[2],b[1],b[0],w,1'b1,1'b0,1'b1}
{4{w}}等价于{w,w,w,w}
{b,{3{a,b}}}等价于{b,a,b,a,b,a,b}
case用法和c类似记住还有个default
3'b000表示位宽是3 的二进制 000
位宽+进制+数值
进制+数值(默认位宽有机器系统决定)
数字(默认10进制)
2进制 b/B bin
8进制 o/O octonary
10进制 d/D decimal
16进制h/H hex
1. module smg3_8(a,b,c,out);
2.
3.         input a;//输入端口a
4.         input b;//输入端口b
5.         input c;//输入端口c
6.
7.         output reg [7:0]out;//输出端口out
8.
9.         always@(a,b,c)begin
10.                 case({a,b,c})
11.                         3'b000:  out=8'b0000_0001;//下划线不影响
12.                         3'b001:        out=8'b0000_0010;
13.                         3'b010:        out=8'b0000_0100;
14.                         3'b011:        out=8'b0000_1000;
15.                         3'b100:        out=8'b0001_0000;
16.                         3'b101:        out=8'b0010_0000;
17.                         3'b110:        out=8'b0100_0000;
18.                         3'b111:        out=8'b1000_0000;
19.                         //default:
20.                 endcase
21.         end
22. endmodule
测试代码:
reg型是激励信号源的

wire 型的是输出信号的观察信号
1. `timescale 1ns/1ns
2.
3. module smg3_8_tb;
4.
5.         reg a;//reg 型是激励信号源
6.         reg b;
7.         reg c;
8.
9.         wire [7:0]out;//wire 型的是出信号的观察信号
10.         smg3_8 smg(
11.                    .a(a),
12.                                   .b(b),
13.                                   .c(c),
14.                                   .out(out)
15.         );
16.
17.         initial begin
18.         a = 0;b = 0; c = 0;
19.         #200;
20.         a = 0;b = 0; c = 1;
21.         #200;
22.         a = 0;b = 1; c = 0;
23.         #200;
24.         a = 0;b = 1; c = 1;
25.         #200;
26.         a = 1;b = 0; c = 0;
27.         #200;
28.         a = 1;b = 0; c = 1;
29.         #200;
30.         a = 1;b = 1; c = 0;
31.         #200;
32.         a = 1;b = 1; c = 1;
33.         #200;
34.         $stop;
35.         end
36.
37. endmodul
RTL仿真:

符合设计初衷
然后是门级仿真

发现和RTL仿真有些区别会出现一些跳变的过度值如0000 0000,现在还不知道怎么去避免。

下面是我在开发板上做的测试

网友:
教程很想详细啊 楼主费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