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从零开始学FPGA——by ihalin——实现让LED灯每50ms翻转一次

楼主(2019-04-01):
转——从零开始学FPGA——by ihalin——实现让LED灯每50ms翻转一次

这是我前面做的实验 实验一和实验二 计划每天一个

下面是第三个实验计数器实验

实现让LED灯每50ms翻转一次

原理是连接50MHZ的晶振 50MHZ=50_000_000HZ 时间是  1/50_000_000秒=20ns
所以计数的次数CNT=50_000_000/20=25_000_000次因为计数是从0开始计数的所以只需要计数到24_999_999即可

开始时序逻辑电路了

posedge 等待CLK上升沿
negedge 等待RST下降沿
always之间是并行的,它是一直在检测触发条件,always内部是顺序执行的。
下面是代码
1. module counter(Clk50M,Rst_n,led);
2.         input Clk50M;//系统时钟,50M=20ns
3.         input Rst_n;//全局复位,低电平复位
4.         output reg led;//led输出
5.         reg [24:0]cnt;//500ms=500_000_000ns/20ns = 25000 000
6. //计数器的进程
7.         always@(posedge Clk50M or negedge Rst_n)//在系统时钟是上升沿时候或者是复位的下降沿
8.                 if(Rst_n == 1'b0)//如果发生了复位则计数器清零
9.                         cnt <= 25'd0;
10.       else if(cnt == 25'd24_999_999)//如果计数到了24 999 999时候则计数器清零
11.                         cnt <= 25'd0;
12.            else
13.                         cnt <= cnt +1'b1;//否则计数器自加1
14.
15. //led的进程
16.         always@(posedge Clk50M or negedge Rst_n)//在系统时钟是上升沿时候或者是复位的下降沿
17.                 if(Rst_n == 1'b0)
18.                         led <= 1'b0;
19.                 else if(cnt == 25'd24_999_999)
20.                         led <= ~led;
21.                 else
22.                         led <= led;
23.
24.
25. endmodule
26.
然后是testbench

使用宏定义方便代码修改
1. `timescale 1ns/1ns//仿真时间步进和精度
2. `define clock_period 20
3. module counter_tb;
4.   reg clk;
5.   reg rst_n;
6.
7.   wire led;
8.
9.
10. counter ct0(
11.                         .Clk50M(clk),
12.                         .Rst_n(rst_n),
13.                         .led(led)
14.                         );
15.
16.         initial clk =1;
17.         always #(`clock_period/2) clk =~clk;
18.
19.         initial begin
20.                 rst_n = 1'b0;
21.                 #(`clock_period*200);
22.                 rst_n = 1'b1;
23.                 #2000000000;
24.                 $stop;
25.
26.
27.         end
28.
29.
30. endmodule
31.
然后是RTL的仿真实验

符合设计

然后是门级仿真

然后是下载到板子上

一闪一闪的时间估计对的上。

网友:
没问题 对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