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看下这块PCB的布线怎么好了?

楼主(2019-04-01):
公司里的同事拿一块PCB让我看它的布线学习下。我仔细看了下之后觉的 额...... 大片的铜皮每层独立,没有通过过孔上下贯穿,这样好吗?不符合我布线的习惯,请大家看后觉的好的地方给我指点一二 谢谢!

网友:
以前2层DDR走线的时候,大家也是不太适应,我现在公司也是一样,单位要求用mm,我习惯用mil,间距以前走4mil,现在走8mil,习惯就好,过孔超出一定数量要收费,大概是省钱吧

网友A:
    这个没什么学习的吧,可能就是铜皮之间的距离有 要求,看样子你这板子应该是电源板    电源板线和线有间距要求,其他没看出有什么学习的,每个铜皮都倒弧,这是闲得有多蛋疼

网友:
    像是电源板,明确各电流有多大。接插件承载电流,过孔数量是否足够; 注意大功耗芯片的散热;压差对应安全间距的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什么学习的吧,可能就是铜皮之间的距离有 要求,看样子你这板子应该是电源板    电源板线和线有间距 ...

    哈哈,古老级的不都这样,铜要倒成圆弧,走线要倒弧形,看板是像电源板,但楼主说的每层都孤立就怪了,电源一般器件层尽可能不走线、不走铜,怕打火。

楼主:
    嗯嗯,是个变频器的线路板,弱电的信号线控制部分布线没有拍。就是有点纳闷他走大电流的时候,上下四层走同一个网络,为什么不打点过孔 这样上下层贯通不是更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嗯,是个变频器的线路板,弱电的信号线控制部分布线没有拍。就是有点纳闷他走大电流的时候,上下四层走同 ...

四层都在同一个网络,这种打不打过孔都无所谓,只要载流满足需求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四层都在同一个网络,这种打不打过孔都无所谓,只要载流满足需求就行

不是吧~
    我想同一网络也需要多大孔。减小回流路径的。
    不打孔增加了回流路径对影响阻抗很有关系。从而增加EMI。
推荐还是多打孔!

网友:
    楼主简直太像我一个高中同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