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放大器的饱和功率问题

楼主(2019-04-01):
新人发帖~ 关于放大器的饱和功率问题。

为什么,信号带宽越宽,放大器的线性度越差?

为什么单载波的时候性能都还可以,加上QPSK调试以后,放大器的P1dB好像变小了一点?

网友:
这个和峰均比有关系,带宽越宽,调制越复杂,峰均比越大。而对PA来说,peak power就是它的瓶颈了,平均功率再小都没用。单载波信号的峰均比就很小了。

网友:
楼上的把话都说完了~ 其实就是那么回事。所以线性PA在处理宽频信号时的效率会比较差。为了解决这个问题,DPD之类的预失真算法,APT,ET之类的省电方法,都出来了

网友:
射频器件的线性度有器件本体相关,和是器件本体和各个偏置电路决定的,和输入信号没有关系。 除非输入信号过大,影响到了器件本身的偏置。

网友:
楼上可能想讨论的是电路系统的ACLR 等指标。
这些协议都是特此一定输入信号。
在器件资料上,特别是现在的4G,wifi器件,都是特定输入信号下的性能指标。

网友A:
版主,对于复杂调制信号,比如WIFI的OFDM信号,相对于单载波信号来说,其信号峰均比应该是比较大的。我的理解是,OFDM信号的peak power 有可能会让单载波信号更容易让PA达到P1db点。

不知我的理解是否正确?

网友(2019-09-12):
引用 网友A:
版主,对于复杂调制信号,比如WIFI的OFDM信号,相对于单载波信号来说,其信号峰均比应该是比较大的。我的理 ...

是这样没错
因为OFDM   采用许多子载波

而当这些子载波同相位时    会把振幅冲高

因此   峰均比跟子载波数目成正比

当然   带宽越宽   子载波数目越多   峰均比当然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