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从零开始学FPGA——by ihalin——调用IP核实现计数器

楼主(2019-04-01):
第四个实验:学习调用IP核实现计数器我用的是quartus II 15.0的版本

先是建立工程然后使用counter IP核

配置counter 选择四位,向上计数,

计数输出是模的形式输出应为前面选择的是4位所以模最大是16

这里最大输出10可以实现一个BCD码的设计

选择carry in carry out 模式

然后把点V的文件添加进来。

然后就可以分析和中合了。

编译成功没有错误。

然后开始写测试文件了

testbench文件

这里使用了一个repeat()语句表示重复括号了面的次数

  • `timescale 1ns/1ns
  • `define clock_period 20
  • module counter_ip_tb;
  •    reg cin;//进位输入
  •         reg clk;//计数基准时钟
  •         wire cout;//进位输出
  •         wire [3:0] q;
  •         counter counter0(
  •         .cin(cin),
  •         .clock(clk),
  •         .cout(cout),
  •         .q(q)
  •         );
  •         initial clk=1;
  •         always #(`clock_period/2) clk = ~ clk;
  •         initial begin
  •         repeat(20)begin //repeat 重复5次
  •                 cin = 0;
  •                 #(`clock_period*5) cin=1;
  •                 #(`clock_period)cin=0;
  •         end
  •         #(`clock_period*200)//延时200个时钟周期后停止工作
  •         $stop;
  •         end
  • endmodule

然后开始RTL仿真

符合要求计数从0到9 cout=1;

然后是连个4位的计数器级联

建一个counter_top

  • module counter_top(cin,clk,cout,q);
  •         input cin;
  •         input clk;
  •         output cout;
  •         output [7:0]q;
  •         wire cout1;
  •         counter counter0(
  •                         .cin(cin),
  •                         .clock(clk),
  •                         .cout(cout1),
  •                         .q(q[3:0]));
  •         counter counter1(
  •                         .cin(cout1),
  •                         .clock(clk),
  •                         .cout(cout),
  •                         .q(q[7:4]));
  • endmodule

然后RTL仿真:

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