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的单极子天线如何匹配输入阻抗?

楼主(2019-04-01):
请教大神,
实验需要用一个单极子天线(monopole),采用SMA立馈,将PCB板打一个孔,直接插入SMA接头,但是这样给出的S11效果不在所希望的频点。因此希望设计所希望频点的匹配输入阻抗。查了查相关的文献,大多数planar monopole antenna都是侧馈而不是立馈的。
下面这本书中看到某一章采用了立馈,使用方法是在SMA探针顶上焊一个小球,感觉可操作性不适合强:
Chen, Z. N. and M. Y. W. Chia (2006). Broadband planar antennas: design and applications, Wiley.

除此之外就是看到一些电小天线的分析,似乎没有很好的方法。有部分内容讨论了使用加载电容来消去电感的影响,SMA探针长度对应的半解析输入阻抗公式计算等等,看起来有些云里雾里。所以在此请教一下:
1.一般按照上面所需PCB立馈SMA作为monopole有成熟的优化S11方法吗?
2.求推荐比较合适的文献或教材也行。
非常感谢!

网友:
天线的阻抗匹配?这个就和正常的天线匹配一样啊,匹配到50欧就好。

网友:
天线有立馈侧馈的说法?没听说过

网友:
应该是背馈和侧馈吧,背馈时,SMA的探针会带来天线感性的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