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关于CPW 检测用 50hm 特效阻抗设置问题,非常感谢!

楼主(2019-04-01):
  如图,请教大神,设计了CPW 的尺寸是对应50ohm的特性阻抗(两处红色框处)请问不同尺寸的连接可以用锤形吗?

非常感谢!

网友:
可以的,这样设计阻抗过渡会比较平缓,反射较小

网友:
额,做个仿真,结果会比较直观。不过楼主这种做法应该没问题

网友:
做个仿真吧。
电路设计上有些奇怪。
第一个设计的50欧姆处,信号走线和旁边的地线的空隙间隔有些小。 通常微带线的处理方式是空隙是线径的几倍的

网友(点评):
他这个线应该是CPW,不是普通的微带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