辐射发射测试线缆摆放的问题?

楼主(2019-04-01):
各位大神们,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测辐射时,机器有一个三米多长的线引出来,将线呈Z字型平摊在桌子上,测试pass。但将那个线折叠绑成一米左右,自由垂在桌子边缘戓一字型平摊在桌子上时,在60-100MHZ会超标十几db,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非常感谢!

网友:
应该是谐振了

网友:
其实这个问题在测试方法中是有描述的,采用Z字折叠的方法可以消除线缆中的共模干扰,原理很简单,就是线缆方向转变,导致电流方向转变,从而使相邻线缆产生的磁场方向相反而互相抵消。

网友(2019-06-04):
参考测试标准啊,EMC的测试标准中有详细说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