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探头×1和×10的意义

楼主(2019-04-01):
一般的示波器探头(类似于万用表的表笔)上,有一个×1档和×10档选择的小开关。当选择×1档时,信号是没经衰减进入示波器的。而选择×10档时,信号是经过衰减到1/10再到示波器的。
因此,当使用示波器的×10档时,应该将示波器上的读数扩大10倍(有些示波器,在示波器端可选择×10档,以配合探头使用,这样在示波器端也设置为×10档后,直接读数即可)。当我们要测量较高电压时,就可以利用探头的×10档功能,将较高电压衰减后进入示波器。

另外,×10档的输入阻抗比×1档要高得多,所以在测试驱动能力较弱的信号波形时, 把探头打到×10档可更好的测量。但要注意,在不甚明确信号电压高低时,也应当先用×10档测一下,确认电压不是过高后再选用正确有量程档测量,养成这样的习惯是很有必要的,不然,哪天万一因为这样损坏了示波器,要后悔就来不及了。

经常有人提问,为什么用示波器看不到晶振引脚上的波形?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因为使用的是探头的×1档,这时相当于一个很重的负载(一个示波器探头使用×1档具有上百pF的电容)并联在晶振电路中,导致电路停振了。正确的方法应该是使用探头的×10档。这是使用中应当注意的,即或不停振,也有可能因过度改变振荡条件而看不到真实的波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有用👍

网友:
    说得好,学习了

网友(2019-05-16):
    示波器内部自动处理了X10,不需要人工放大10倍

网友:
    学习了,不错的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