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导出ascii闪退

楼主(2019-04-01):
    mentor 转到 pads 后的PCB文件,再从pads导出ascii软件闪退,尝试删除除了元件以外的全部元素能够正常导出,有没有大神遇到过相同的问题?一般会是什么原因会导致软件闪退!

网友A:
    可以试试先导出个其他格式,如DXF格式,然后新建个文件再导入DXF,再导出ASC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先导出个其他格式,如DXF格式,然后新建个文件再导入DXF,再导出ASC格式

我把只把过孔删除也能导出成功,应该是数据量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