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rgo 17.2转换PADS教程

楼主(2019-04-01):
    由于原Allergo 16.6转pads方案在新版本无法正常转换,所以Allergo转Pads需要借助mentor.

    工具: 1、Candence 17.2
              2、Mentor VX2.3
              3、PADS VX2.3

    步骤:
    一、配置环境和加工Allergo文件
    1.首先要建立两个系统变量:
    AEX_BIN_ROOT   值:(你的PCBENV文件夹的位置),如E:\allegro_Project\pcbenv       AEX_ENABLE_JOBPREFS_LAYER_FIX    值:1
    2.将PADS安装目录下的skill_scripts里面的文件全部copy到pebenv里面
    如:将C:\MentorGraphics\9.5PADS\SDD_HOME\translators\skill_scripts下的文件COPY到E:\Allegro_Project\pcbenv
    3.将Allegro的PCB转换成低版本的(16.3或以下)的PCB文件,新建一个文件夹,将要转换的低版本的PCB文件放在新建的文件夹中
    4.在Command命令栏里键入:skill load"dfl_main.il"
    ※注意输入时,引号不能少,load和引号间是有空格的,要是输入不正确,命令是无法执行的。回车后,会看到程序执行一大串命令,中途的每个命令不能有出现ERROR错误信息,否则转换不成功。
    5.执行完后,在Command中输入:main out 这时会弹出一个对话框:  点击“StarOne Way Translation”  等待…  结束会生成XXX_MGC文件夹。

    二、转换Mentor过程文件
    1、打开Mentor Translator工具,选择刚刚转换出的MGC文件夹,然后Translate,操作完成会生成PCB文件夹,此时XXX.pcb文件夹可以使用Mentor直接打开。
    三、转换PADS文件
    1、打开PADS文件,选择Import…,选择导入XXX.pcb文件。导入成功后选择导出ASC文件,配置全部勾选,版本选择PASA9.5,生成ASC文件可以直接导入使用。

网友A:
    过程复杂了点,需要用到的软件有点多,不过也算是个方法。还有个方法就是直接转成AD,然后AD转成PADS!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程复杂了点,需要用到的软件有点多,不过也算是个方法。还有个方法就是直接转成AD,然后AD转成PADS!

    cadence 16.6版本直接配置好环境就能直接按第一步转换PADS,17.2就会报错所以折中了一下,其实目前已经用不到PADS啦

网友:
    其实通过AD中转更可靠些!

网友B:
    allegro17.2的BRD可以转换为PADS9.5或者AD格式的PCB,已经可以转换成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allegro17.2的BRD可以转换为PADS9.5或者AD格式的PCB,已经可以转换成功了

    楼主已经分享了一个方法了,你有什么不一样的方法也可以分享分享,而不是说句空话。

网友(2019-06-14):
    我怎么Allegro转mentor VX 都不成功呢

网友C(2019-10-14):
    有其它方法吗?没有MENTOR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其它方法吗?没有MENTOR软件

https://www.eda365.com/thread-202232-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