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Pro Layout VX.中心库在哪呢

楼主(2019-04-01):
大家好我是新手请问pads Pro Layout VX.中心库在呢!谢谢

楼主:
在线求教程

网友:
这是Xpedition版块呢,请到Pads版块求助问问

网友:
帮助文档,自己去看啊,

网友:
PADS Pro 是Xpedition的降级版本,但基本功能和操作方法都一样

网友A:
请问你要什么中心库?软件自带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要什么中心库?软件自带的?

他说的就是那个Library Tools吧,我下的PADS PRO STUDEN VX2.5弄好了以后Library Tools打不开,有个提示,是个中文乱码,啥也看不出来,系统换了WIN7和WIN10的X64都不成,都是MSDN版本安到虚拟机上就直接装软件的,排除其他软件影响应该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他说的就是那个Library Tools吧,我下的PADS PRO STUDEN VX2.5弄好了以后Library Tools打不开,有个提示 ...

可以先把OS显示语言改为英文,看看提示说的什么。

楼主:
小弟刚开始学这个软件。请问大家有没有相关的视频教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把OS显示语言改为英文,看看提示说的什么。

把Windows系统语言改为英文,重启电脑再打开就没事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把OS显示语言改为英文,看看提示说的什么。

改成英文的提示能看出说啥了,但是还是让人绝望...
安的时候先用PJ工具生成了LIC,然后导入,然后安完了直接重启,再破,然后启动LIBRARY提示这个,然后再重启,还是提示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成英文的提示能看出说啥了,但是还是让人绝望...
安的时候先用PJ工具生成了LIC,然后导入,然后安完了 ...

说明盗版这条路是不好走的,还是要软件正版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成英文的提示能看出说啥了,但是还是让人绝望...
    安的时候先用PJ工具生成了LIC,然后导入,然后安完了 ...

    你的解决了吗?我的运行也是这样的提示!我的系统是英文的WIN10!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Windows系统语言改为英文,重启电脑再打开就没事了

    我的就是英文系统,但打开还是提示这个!

网友(2019-05-05):
引用 网友D:
看看

自带教程

网友(2019-06-11):
盗版的有时候会出现怪问题

网友(2019-07-18):
C盘C:\WDIR\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