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Data Retention测试方法

楼主(2019-04-02):
    闪存Data Retention测试方法

    Data Retention概述

    随着时间的流失,闪存介质中保存的数据会发生保存错误,如上篇文章《闪存误码产生根源分析》中所述,数据保存(Data Retention)发生错误主要是由两种原因造成:

    1. Data Retention的错误原因之一是FG的经时击穿TDDB(time dependent dielectric breakdown)导致了低场漏电流变的越来越大,漏电流的变大又导致Cell保存阈值电压转移能力的变弱,从而产生Data Retention的出错。

    2.Data Retention的另一种原因就是Erase和Program的操作也会导致氧化层收集电荷,这样会影响到cell的阈值电压,当电荷脱井时,阈值漂移,Bit发生反转。

    数据保存错误与Program/Erase次数是密切相关的,P/E cycle越多,Data Retention发生错误率就越高,同时,Data Retention也与ECC强度直接相关,即使发生bit翻转仍然可以通过纠错算法将错误纠正回来部分错误,不同强度的ECC对Data Retention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

    所以,评估Data Retention必须是基于P/E cycle和ECC的条件下进行,单一条件下回答闪存的Data Retention是不严谨的。严谨来说,应该是在多少次Program/Erase的条件下以及什么样强度的ECC之下,数据可以保存多久。

    影响Data Retention的因素包括:

    1、 P/E Cycle次数;

    2、 ECC强度;

    3、 温度环境;

    4、 其他(如辐射、光照等)。

    如果不考虑第4条特殊环境,Data Retention的评估需要综合其他三方面条件,其中,高温度环境还可以用于加速评估Data Retention。

    对于测试部门而言,仅仅评估未经P/E状态下的数据保存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要评估在不同的P/E次数状态下的保存时间才有利于研发人员正确的选择ECC强度以及客观评估数据的保存时间。

    将一定次数的P/E cycle划分不同区间,并将测试结果建立基于ECC、P/E次数和误码率的数学模型,作为研发人员综合评估Nand的Data Retention很有必要,例如:MLC可以评估500次/1000次/1500次/2000次/2500次/2800次/3000次Program/Erase条件下以及在datasheet规定的ECC强度以及高于datasheet规定ECC强度下的保存时间,往往具有更多的实际应用意义。

    Nand Flash越接近P/E Cycle临界值,每次P/E对其Data Retention的影响就越大,因此,临近临界值时,P/E cycle区间可以缩小,如:每200次P/E cycle做一次Data Retention的评测。

    测试方法

    根据JEDEC的标准,可以用高温环境加速条件下进行测试Nand Flash的Data Retention。

    基础设定:ECC1按datasheet规定设定(如:24bit/1024Byte),另外三组可以用更高强度ECC去评估在哪个ECC区间会有错误出现。

    对于全新的Nand Flash而言,无P/E cycle的影响,因此,直接进行参数设定和测量即可。

    1、 设定需要测试的Block数量,读取次数以及需要写入的制定Block的pattern(如,一组以456789AB为种子的伪随机数);

        2、 在常温之下NFA100-E将先会执行Erase,然后将456789AB为种子的伪随机Program到指定的Block,然后再读出所写入的data,将此data文件保存,建立用于比较的文件;

          3、 建立一个结果文件,所有对比结果会自动保存到结果文件;

      4、 然后设定好时间,如1000小时,即可开始进行Data Retention的验证,如果有错误发生,Nand中的数据与指定的对比文件将不同;

    5、 各种ECC条件下的错误会以图形和数据的方式显示如下图;

       6、 将写入伪随机数的Nand Flash放入120°C高温箱34分钟13秒后取出,看是否有错误发生,没有错误发生则表示数据可以保存一年,依次循环测试,直到有错误发生,无错误发生的循环有多少次,则表明数据可以保存几年。

    而评测经过P/E cycle的Nand Flash则需要加入对Nand Flash的P/E cycle测试。

          每轮P/E cycle之后(如上图500次P/E为一轮),重复1-6的动作,即可评估出在不同P/E次数以及不同ECC条件下的的Data Retention。

网友(2020-04-17):
    专门登录上来给楼主点个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