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不损坏输入电平如何论证 ?

楼主(2019-04-02):
请教大神,
要求是20dBm
接收机收到这个功率电平的信号不一定要正常工作,但是要不损坏电路。
在网上搜查一般使用陶瓷放电管和瞬态抑制二极管来做保护电路,对于50欧姆的系统而
言,可以根据器件的什么参数论述出这个保护电路的最大不损坏输入电平能达到20dBm.
另外,这两个器件都是瞬间响应的,假如说某个20dBm的大信号作用在前端电路较长时
间,会不会造成器件的永久性损坏?如果会,又有什么办法可以避免?非常感谢!

网友:
哇塞,什么样的接收机能接收到20dBm的信号~ 这个有点厉害哦。动态范围超宽的接收机么

网友:
可以考虑用开关,当检测到大信号时,直接将通路断开就好。至于信号检测,可以用定向耦合器,具体电路设计,我觉得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
射频前端的限制电路就有这个功能呀,
它对超过一定电平的信号,输出是个低电平。

“这两个器件都是瞬间响应的” 是指响应速度快,大信号只能在更瞬间的时间内传输到后端,这个瞬间响应后,输出就保持在低电平了。

所以有这个限压电路后,就可以长时间输入高电平,而不损坏射频通道的器件了。

网友:
还是版主厉害,怎么感觉版主啥都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