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UT不接地静电测试问题

楼主(2019-04-02):
请教大神,
产品没有接地进行ESD测试,接触放电(COM口和USB口)  测试COM口时每打一枪后(共10枪),接地线在COM口接一下拿开;测试USB时(USB口很小)每打一枪后接地线在COM口接一下拿开,测试fail;测试USB时每打一枪后接地线在USB口接一下拿开,测试PASS;请问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产品直接接地打ESD和产品不接地(用接地线放电)测试结果会有很大差异性吗?
非常感谢!

网友:
与楼主类似的问题并不少见,楼主最好在提供一些详细的信息,比如让端口地是怎么布置的等。
单凭楼主现在描述,愚见问题大概率可能是以下两个问题引起的:
1.测试手法有问题
对于非接地设备,很多测试人员都知道打完静电后要对设备上残留电荷进行泄放。但是,有一种常见错误做法:用一根连接到接地参考平面的导线泄放电荷。 这种做法在不少EMC测试机构的实验室也常能看到。 这做法可能会导致二次放电伤害。

2. 接口
COM 和USB 口的地的布置的差异导致泄放路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