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DC电源 3级EFT测试问题请教大神

楼主(2019-04-02):
请教大神,
我是菜鸟,我们现在给产品的AC220V转DC24V的电源做EMC,4级浪涌没问题,但3级EFT总是过不了,产品结构是主模块通过I2C通信连接扩展模块,所以扩展电缆上的信号就是5V电源(24V转的5V)和I2C。对电源做EFT后会干扰I2C,使得通信异常。
对电源加了5,6个对大地的103滤波电容,对5V加了6.5的TVS,效果有一些,但-2K 对L和N时还是不行。还有什么其他方法吗?
还有一个现象:当带的扩展模块数量少(即电源负载小)时,3级EFT是可以通过的,负载大时,问题就多了。这是什么原因?是不是共模电感通过电流变大,饱和了?
非常感谢。。。

网友:
LN之间的共模电感可以试着加大一些,LN的Y电容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