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线开关的评价因数问题

楼主(2019-04-02):
请教大神,天线开关一般用器件的Ron和Coff的积来评价天线开关的性能,但是为什么这样评价呢?我能想到的原因就是Ron*Coff越小,RC电路的零输入响应越快,是这个原因吗?
有没有那本书讲这个问题,拜托推荐一下
非常感谢!

网友:
天线开关? 天线开关不是应该用插损和响应时间来评价么? Ron和Coff是啥? 有人来解释下么?

网友:
额,我猜测Ron 是指等效串联电阻,Coff 是隔离电容?看着也不像啊

网友:
射频开关么? 还是天线有其他特殊的开关? 除了低插损的需求,我对天线开关实在没太大研究。对了,如果是多路开关,还要关注不同通路的隔离度

网友:
楼主,固态开关的结构是这样的。其实就是几个mos管,控制通路的通断。Ron的话应该就是指插损吧,Coff不知道

网友:
Ron是开关导通时的开关导通电阻,电阻越小,信号衰减越小。Coff是开关关闭时开关关闭电容,电容越小对信号隔离越好。
这两个指标是开关的两种状态的指标,Ron*Coff 只是器件厂商为表征器件性能的一个指标,物理上没有什么意义的。

网友:
那我就明白了。电子开关的Ron*Coff越小,则电子开关的性能越好。
运放有个类似的指标:增益带宽积,也是无任何物理意义的。
但大家用习惯了,都知道增益带宽积越大,则运放性能越好。

网友A(2019-07-11):
不确定你讲的天线开关  是不是这种切换天线谐振频率的器件

如果是    可以参考一下

至于更详细的介绍    可参考这篇

网友(2019-09-25):
引用 网友A:
    不确定你讲的天线开关  是不是这种切换天线谐振频率的器件
    如果是    可以参考一下
    至于更详细的介绍  ...

网友(2021-03-31):
引用 网友B:

    居然在这都能看到C神

网友(2021-05-18):
    好多大神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