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2.0/P2.1与P3.0/P3.1有什么区别,为什么P2做输入就正常?

楼主(2019-04-02):
P2.0/P2.1与P3.0/P3.1有什么区别,为什么P2做输入就正常?

各位大神,我有个疑惑想请教下:

我需要使用两个端口作为输入,根据电平高低对变量OC赋值,先前使用

P3端口,一直无法正常输入,换成P2就完全正常了(事先都置1了)。
难道P3.0/P3.1具有第二功能Tx/Rx,就不能作为普通的输入口,可是很

多教材上不是都写了任何Port口都能做I/O吗?

期待大神解答。

以下是能够正常工作的代码(使用P2口):
uchar ocscan(void)
{
        uchar oc;
        switch(P2)
        {
        case(0xff): oc=1;break;
        case(0xfe): oc=2;break;
        case(0xfd): oc=3;break;
        default:break;
        }
        return(oc);
}

以下是不能工作的代码(使用P3口):
uchar ocscan(void)
{
        uchar oc;
        switch(P3)

        case(0xff): oc=1;break;
        case(0xfe): oc=2;break;
        case(0xfd): oc=3;break;
        default:break;

        return(oc);
}

网友A:
如果你用的是51单片机的话 建议不要这样写哦   P3口好多复用功能  想用P3.0 P3.1的话 建议单独用这两个IO口 而不是P3 这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用的是51单片机的话 建议不要这样写哦   P3口好多复用功能  想用P3.0 P3.1的话 建议单独用这两个IO口 ...

你说的意思,就是说如如果想用P3.0 P3.1,就在代码里面明确写出P3.0=1或P3.1=0这样吗?

网友:
我看贴,也是带着疑惑来的··给p3.2  p3.2 p3.4输入按键信号都正常··
给p3.5输入就是没反应····

网友:
P0口:真正的双向口,输出锁存,输入缓冲,输入前要先置1(KEIL包含的头文件已经有动作了,如果用汇编,要人工置1),输出为漏极开路,输出一般都要上拉电阻。输入为高阻态,能驱动8个TTL负载。当有片外存储器时,作数据线使用。  P1口:是最简单的口,输入也要先置1,无高阻态,只能是输出或者输入。能驱动4个TTL负载。  P2口:I/O与P1口一样,当有片外存储器时,作地址线使用,寻址64K片外数据存储器。能驱动4个TTL负载。  P3口:I/O与P1口一样,但无论输入输出都要先置1。具有很多复用功能。 口的一般使用方法:做复用时一般不要加上拉和下拉电阻。但单输出驱动负载时都应加1K左右的上拉电阻,单输入时要加10K左右的下拉电阻,且输入为低电平触发。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因 P3.0 和 P3.1 是下载程序必须要用到的I/O口,所以不是必须需要的话最好不要用!实在要用请单独赋值即可。

楼主:
谢谢大家!总结下:

除非是使用第二功能或做复用,P3一般不建议使用,如果必须用作普通I/O口:

1、要确定第二功能关了;
2、做输入端口置1;
3、单独赋值;
4、做输出加1K左右上拉,做输入加10K左右下拉(低电平触发);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