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连接方式

楼主(2019-04-02):
求铝基板的灯板和FR-4的控制板PCB连接在一起的办法,装壳中保证不会晃动。类似路灯似的

网友A:
类似于以下的支柱应该都可以,你也可以选金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类似于以下的支柱应该都可以,你也可以选金属的。

谢谢,有没有两个板大致在一个平面的连接方法

网友:
需要了解具体的结构,有图片吗

网友:
我觉得就是你的板子都固定在外壳上,然后用排线不就行了

网友:
把控制板  贴在  铝基板,类型做成邮票孔工艺连接的方式

网友:
最好的方法是插排对插,再用螺柱固定:结实可靠、成本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