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16.6画图出现右键就卡死bug如何解决

楼主(2019-04-02):
各位大神 有没有遇到allegro 做一个操作ok 用快捷键done也没事 但是想用鼠标右键调出来done的时候就立刻死机的情况。换了一台电脑重装allegro通用的问题。所以感觉像是allegro对当前的pcb的配置出了啥BUG

网友:
    发过来我看下

网友:
    你看当前文件下产生一个.SAV文件,打开brd
tools---- database check一下

网友:
    把文件tools->data basecheck一下

楼主:
    DB了 没有用 在新的电脑装candence居然出现一样问题 所以应该是pcb文件有啥问题。

网友:
    env 先移除看看

网友:
    是所有的PCB文件都出现这种问题吗

楼主:
    只有当前的pcb是这样 其他的没有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补丁问题?破解版  我之前好像也遇到过

网友:
    应该是pcb 本身的问题吧

网友:
    有时间重装下软件吧。

网友:
    一般这个提示都是DB一下就ok的,你确定db的时候几个选型都勾上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