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NA是否可以同时达到好的驻波比和噪声系数

楼主(2019-04-02):
通常情况下,LNA不可能同时达到好的噪声系数和输入驻波比。如果只是要改善驻波比的话,只能在前后端都加上隔离器,但是输入端的隔离器又会带入额外噪声系数。同时因为实际晶体管的S12虽然很小,但依然不为0,所以输出匹配的改变会影响输入驻波比,但是不会影响噪声系数。所以在调节LNA匹配时,通常采用人为恶化输出驻波比来改善输入驻波比,然后再LNA后端再加一个隔离器来改善输出阻抗。

请教各位大神,我这种想法是否合理?

网友:
LNA的输入VSWR一般都不会太好吧,应为通常都要求比较大的输入阻抗,用共轭匹配

网友:
应该可以实现,不过我觉得不能加隔离器。加隔离器只是把指标(反射)变得好看,对目的根本没有帮助。

网友:
用3dB电桥构成的平衡放大器可以将LNA输入端的VSWR降下来。但是成本、面积增加不少。
3dB电桥的插损约0.2dB,转化为LNA的噪声系数增加值。
这种平衡放大器有另一个好处:输出功率增大了3dB,对阻塞有利些。

网友:
可以考虑添加负反馈

网友:
S12比较小,依靠输出阻抗的恶化来改变输入阻抗,这个方法工程上不可取。

网友:
工程上,达到目的最重要,现在低噪声的LNA已经比较丰富了,所以可以通过挑选合适的器件来满足要求。

网友:
    加无缘隔离器算是最差选择了。设计合适的输入输出阻抗匹配网络,就可以同时提高噪音系数和减少输入输出回波反射。上面也有人说过了,其实现在LNA已经做得很好了,选择一个最适合的,再加入阻抗匹配网络优化到工作频段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