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入的DXF设置为板框Board Outline时,一直显示下图所示,该怎么解决呢

楼主(2019-04-02):
    问题详情见图片

网友A:
    先将图形合并下试试,要保证是闭合的图形。

网友:
    另外可以尝试再复制一个此图形出来,变成板框。

网友:
    可以先将组合的shape定义为与Line同一层的Shape,再Z-COPY出Outline,这样出错时候会小些~

网友B:
    嗯,应该是导入进来的属性为Cell, copy paste后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应该是导入进来的属性为Cell, copy paste后就可以了

    ,有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将图形合并下试试,要保证是闭合的图形。

    解决了,多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决了,多谢

网友:
    看看高手解答

网友(2019-08-17):
    楼主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