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导出gerber,dxf,以及.log文件大小都是0kb

楼主(2019-04-02):
allegro 导出gerber,dxf,以及.log文件大小都是0kb。
公司有加密软件,不知道是cadence的问题,还是加密软件的问题。
急求大神指点。

楼主:
用的32位系统装的16.3版本。

网友:
    以管理者身份运行试试?

网友A:
    一般导出的这些文件有问题的话会报错导不出的,感觉跟你说的加密软件有关系可能性比较大,换台电脑试试看就知道是不是allegro软件问题了。

网友B:
    应该是软件加密问题,这台电脑上估计所有的板子出GERBER都会这个样子。拷贝去其他电脑试试看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般导出的这些文件有问题的话会报错导不出的,感觉跟你说的加密软件有关系可能性比较大,换台电脑试试看就 ...

加密了 应该就是这样的  换不加密的电脑解决

网友D:
    换个之前能成功导出设计的brd档试试呢,看看是软件问题还是设置问题啊,加密的话是刚开始加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软件加密问题,这台电脑上估计所有的板子出GERBER都会这个样子。拷贝去其他电脑试试看吧。

    确实是加密软件,杀毒软件的问题。谢谢各位的热心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个之前能成功导出设计的brd档试试呢,看看是软件问题还是设置问题啊,加密的话是刚开始加密吗?

加密换的权限,所以出现问题。确实是加密软件,杀毒软件的问题。谢谢各位的热心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密了 应该就是这样的  换不加密的电脑解决

确实是加密软件,杀毒软件的问题。谢谢各位的热心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