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绕电感咨询

楼主(2019-04-03):
请问各位大佬一个问题:LC滤波器中的线绕电感是空芯线圈、铁氧体线圈、铁芯线圈、铜芯线圈中的哪一种?
谢谢!

网友:
额~ 我们射频通常都不用绕线电感,因为太贵了~ 陶瓷垫层电感也可以很好的完成滤波任务

射频用的电感一般都是陶瓷芯电感,因为陶瓷电感的Q值大,损耗小。而铁氧体,铜芯,铁芯的Q值都比较小,但是电感量大,一般用在低频,或者是电源滤波。

网友:
LC滤波器只是一种滤波器的实现方式。 其中的滤波单元或谐振单元的器件是电感L和电容C。
使用什么类型的电感是根据滤波器的要求来的。如工作频段,Q值要求,器件的尺寸要求来定义的。

比如射频几百兆的LC 低插损,高抑制度的LC 滤波器就要使用绕线电感来实现。

网友:
我在以前工作时,做过盒装插针带PCB板的LC滤波器,
还见过一张人为制作的表格,铜线线径,绕线的内直径,匝数来确定电感量,改变每圈铜线的距离还可以微调电感量。
手工调试,还挺有趣的,充分理解带通滤波器各个谐振腔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