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ayout里面只要修改GND相关的东西软件就会卡死

楼主(2019-04-03):
   pads Layout里面只要修改GND相关的东西软件就会卡死,最开始是好的,从router布线后退出就会出现这个问题,在router里面修改GND相关的东西就没有问题

网友A:
snap to objects 关掉了么?

网友B:
按“I”键试试,一般都可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I”键试试,一般都可以解决!

试过了,不行,未发现数据库完整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snap to objects 关掉了么?

关着呢,没打开,我试了下把所有地孔的特性缝合和胶粘全部取消,还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着呢,没打开,我试了下把所有地孔的特性缝合和胶粘全部取消,还是一样的

导出个低版本的ASC 再导回来看看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过了,不行,未发现数据库完整性问题

哈,我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按I键修复都是可以的,重新打开文件按I这个键修复,不要出现问题的时再按,有时需要多按几次的,如果还不可以,你就试试导出低版本再导入,或者直接上传文件吧!

网友C:
    中文版会这样,试下换英文版看是不是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我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按I键修复都是可以的,重新打开文件按I这个键修复,不要出现问题的时再按,有时 ...

    哈哈,还是不行,算了,放弃了,还是老老实实的在router里面修改GND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文版会这样,试下换英文版看是不是会好

    刚才试了一下,还是一样的,哎,还是老老实实的在router里面修改吧

网友(2020-05-08):
    我也遇到这样的,没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