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频天线怎么处理

楼主(2019-04-03):
多频天线有几种,1、在同一根天线上做不同频段的射频,比如LTE的4g,3g

2、在同一个平面上有两个根不同的天线,比如,在一个10*10的板子上有NB的,还有4g或者蓝牙2.4g的
      小弟没有处理过,哪位老大哥帮我讲解一二

网友A:
天线的设计是否在一起?处理的基本原则是看信号能否正常传递。
像2/3/4/5G,信号每次只通一路的场景,即一个通道工作,另一个通道不工作,所以为了尺寸最小化,这些天线是可以放在一起设计,做个多频段天线。 而像蓝牙,wifi,这些通道是可能同时工作的,而这些信号同时工作的话,最基本的一个系统设计考量是要防止各个信号之间的互相干扰,所以这些天线之间要考量隔离,同时为减少射频开关的设计的复杂性,所以这些天线要分开设计。
这样经过初步整理后,天线的大致框架就出来了。
具体到每个天线设计,就有专门的文章分析,你可以在EDA365上寻找一下。

网友B:
现在手机上都是多频天线,通常一个天线需要覆盖10个甚至20个频段。多频天线的做法有很多种,比如直接将频带做宽,通常中高频可以直接覆盖从1700MHz到2600MHz。另一种方法是,通过改变天线匹配来改变天线的谐振点,这种做法通常用于低频,我们称之为天线调谐。

网友B:
如果同一个平面,需要放置不同频段的天线,那么一定要注意天线的隔离度问题。通常通过区分天线的极化方向来增加隔离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线的设计是否在一起?处理的基本原则是看信号能否正常传递。
像2/3/4/5G,信号每次只通一路的场景,即一 ...

好的,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同一个平面,需要放置不同频段的天线,那么一定要注意天线的隔离度问题。通常通过区分天线的极化方向来 ...

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手机上都是多频天线,通常一个天线需要覆盖10个甚至20个频段。多频天线的做法有很多种,比如直接将频带 ...

受教了,还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