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85不连接PE,此时的浪涌测试方法请教大神

楼主(2019-04-03):
最近公司的485电路要做浪涌测试,关于测试共模和差模的方法产生了疑问。
1.485防护电路的外围器件原理图如图所示

其中485芯片采用的是4kv隔离芯片,供电也是隔离电源供电。
图中L1为共模电感,R11、R12为普通的0805电阻,R9、R10为自恢复保险丝,GND2为485芯片的信号地,GNDE为真正的大地。
实际使用时,485一共引出了三根线,分别是485+、485-和GND2.
2.这里因为GND2和GNDE之间通过了电容进行隔离,那么在进行浪涌测试的时候,就有几种选择
        a.485+、485-与GND2之间互为差模测试,也就是说两两连接浪涌发生器的L、N
           这种情况我们还需要进行共模测试吗?
        b.485+连接信号发生器的L,485-连接浪涌发生器的N,GND2连接浪涌发生器的PE。
           这样的话,好像和现实情况不相符?

还请大神多多指教,针对我们这种电路,共模差模究竟应该怎么测试呢?非常感谢!

网友A:
485+与485-之间做差模,485+、485-对GNDE2做共模

网友:
引用 网友A:
485+与485-之间做差模,485+、485-对GNDE2做共模

那 怎样接线呢,L N PE

网友:
PE与GNDE2是有连在一起的吧?

网友:
我们公司做产品测试都是是基于产品的使用方法来测试的,具体的连接方式应该是按产品正常使用时的连线方法连线,具体情况可以向测试单位的技术人员咨询一下。

网友:
由于RS-485的应用环境比较复杂,经常受到静电和瞬态电压等干扰,所以接口防护电路必不可少。
信号线与线间为差模,信号线到地为共模。

网友:
不错哦,器件参数有给出吗